楼主(2017-04-27):
普通电机由变频器驱动时,寿命大幅度缩短,严重时,几个月就出现定子绕组损坏。由此导致的停产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电机损坏的原因是变频器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了绕组的绝缘强度,导致绕组损坏。尖峰电压的幅度会达到变频器额定工作电压的3倍以上,例如,对于额定电压380V的变频器,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1200V。这种尖峰电压每秒对电机定子绕组冲击上千次,很快就会导致定子绕组的损坏,。
另外,变频器还会在电机的轴承中产生轴承电流,轴承中长时间流过轴承电流,会造成轴承的烧毁,功率越小的电机,定子绕组越容易损坏;功率越大的电机,轴承越容易损坏。

网友A:
你说的没道理,我司用变频器有上100台,至少用10年以上没有烧线圈,小的0.75KW,大的30KW,
  • 下载积分:+2(gaoyadian)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检查变频器设置参数,要与配套电动机相配套
    海纳百川

网友C:
    我公司有变频器56台;从0.75-350kw,一年四季不停工作;难得有几台电动机烧坏;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也曾遇到过一台在某游乐园的旋转车上使用的变频器,一个月之内烧了两次电机!
    当前的产品鱼龙混杂,所以选择变频器要慎重!

网友E:
    我司风机水泵多用变频控制,也没见烧多少电机或损坏轴承呀?无功补偿电容易损坏倒是有的。

网友F:
    选型及参数问题。山寨版就更不能使用了
    隔行如隔山

网友G:
    外在的原因很多,楼主应当仔细分析后,再下结论

    QQ:1121930977

网友H:
    大马拉小车

网友I:
    对于额定电压380V的变频器,尖峰电压的幅度超过1200V,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变频器的器件是如何避开的。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烧坏有如下情况,电机低速运行时没装专用冷却风扇电机,长期工作在50HZ以上。

网友J:
    应该不是楼主所说的这个原因,我公司上千台普通电机由变频器驱动。
    选型很重要,变频调速,调节的速度不可以太慢了,就样就影响电机扇热。有可能烧坏。

网友K:
    我公司少说也有几百台用变频器控制的普通电机,但通常损坏的是变频器而不是电机

网友L: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调整带宽很大的场合,我司有一台设备,高带时皮带可达到450米/分,低速时又特别慢,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一长,电机因散热不良,将电机风叶都化了,线圈也烧过!!

网友M: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不能长时间低转速运行的,这个你可以查看下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普通电机在低转速长时间运行散热条件很差,温升很快,所以绕组会烧。

网友N:
我公司也一直使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也没有出现楼主所遇到的问题,楼主所使用的变频器是哪个厂家的?再就是功率电流啥的的是否与电机相符,另外一点还需要注意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时,不能长时间处于低俗运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