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流程图编程求解

楼主(2017-04-27):
假设停电时 2步下转移 和4步下转移 是TRUE的 也就是有工件在,来电 后自动工作模式,怎样才能从4步下转移开始动作,依次是2步动作

楼主:
补充:来电后自动在0位,0位下转移条件是不成立的,要等4步,2步工件依次过后,才能进入新工件

网友A:
看图是应该是顺序控制,想问下,这个是清洗机程序吗

楼主:
中空生产线

网友B:
顺序控制流程图

网友C:
用停电保持型M 然后串联开始
然后在工艺中串联M 防止停电再开始从头开始
就是用停电保持型M来记忆停电前 M的情况 然后一按开始就可以从停 电保持M那开始

楼主:
是要回到停电前的步 不是输出的状态

网友D:
把停电前的瞬间状态,保存下来!
也就是 5楼说的方向。稍微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