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7):
各位工控朋友好!我刚接触威纶通屏,不太了解威纶通宏指令。三菱PLC程序用威纶通宏指令写的话要如何写,能否指教下,最好能帮我写下,谢谢各位师傅了。
LD= D10 K10
OUT M0
LD>= D20 K20
OUT M10

当D10的值=10时,M0置1,当D10的值≠10时,M0置0
当D20的值>=20时,M10置1,当D20的值<20时,M10置0

网友A:
引用楼主lingnan于2017-04-27 17:09发表的 请教威纶通宏指令(比较) :
各位工控朋友好!我刚接触威纶通屏,不太了解威纶通宏指令。三菱PLC程序用威纶通宏指令写的话要如何写,能否指教下,最好能帮我写下,谢谢各位师傅了。
LD= D10 K10
OUT M0
LD>= D20 K20
OUT M10

unsingned shrot a ,b
bool c,d
if(a == 10)then
  c=true
else
  c=fasle
end if
if(b >= 20)
d=true
else
  d=fasle
end if
  • 下载积分:+3(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静水深流

楼主:
    不对,显示错误

网友B:
    不对,还有参数没有定义
    QQ:611369538

网友C:
    请高手指导,我也在学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还有参数没有定义

    本来我就只想写表达式出来的,连字符都不想定义的,函数怎么用还是得让他自己看看说明书的,说明书说的很详细的,他编译不出来是我昨天打太快了,打错了几个字。宏弄懂了就那么会事,但是不去弄,什么我都直接帮他写好了,他更加钻不进去了
  • 下载积分:+3(mk自动化)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nlt12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apei2014)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 静水深流

楼主:
    见笑了,我是刚接触威纶通的菜鸟,不太懂宏指令

网友D:
    建议直接看说明书吧,本人也是新手,一开始就是狂读说明书,最多看个两天应该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我就只想写表达式出来的,连字符都不想定义的,函数怎么用还是得让他自己看看说明书的,说明书说的很详细的,他编译不出来是我昨天打太快了,打错了几个字。宏弄懂了就那么会事,但是不去弄,什么我都直接帮他写好了,他更加钻不进去了

    对于没有C语言基础的菜鸟来说,他们就只会复制+粘贴然后运行,结果当然就是运行错误,所以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
    QQ:611369538

网友E(2017-11-14):
    5楼写的挺好的,大大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