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客户的是TMD矩阵的触摸屏。我手里的是电阻式的,能互换通用吗?我把电阻式的发客户,客户能用吗?手里没有矩阵的。谢谢

网友A:
可以通用。

网友B:
功能可以,開孔相符,差別在一個可以兩點觸控一個不可以,如果沒有這個顧慮沒問題!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17-04-28 08:59发表的 这2个触摸屏可以通用吗? :
[attachment=178421] 客户的是TMD矩阵的触摸屏。我手里的是电阻式的,能互换通用吗?我把电阻式的发客户,客户能用吗?手里没有矩阵的。谢谢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你把程式下载进屏里,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通用,但是你程序上的机型一定要选对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可以,開孔相符,差別在一個可以兩點觸控一個不可以,如果沒有這個顧慮沒問題!

矩阵触摸板的功能就是多了一个多点触控功能吧,就好比触摸屏做了2个按钮元件,可以同时触控这2个元件,而电阻式只能单点触控,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先触摸屏如果有多点触控功能的话,这个电阻的就不能用了。。。我这样理解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