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我在编程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需要判断一个16位寄存器里面m位,是否有两个1,想了下不好怎么实现,看看论坛朋友有没有好方法简单点的谢谢!

网友A:
你这是把报警的状态写到一个字里,要判断是否同是出现两个报警了么?
判断是否两个按钮是否同时按下

网友B:
and运算,分成一位一位来判断

网友C:
三菱 SUM
PLC没这样的指令,只能用普通指令

网友D:
if(a & 0x10)then
        b =true
else
        b =false
end if
可以这样写,&是与,a的bit4为1 话就B就为1。不知道你用什么编程,我这是威纶触摸屏
没有理解透,这样好像行不通吧
静水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a & 0x10)then
        b =true
else
        b =false
end if

谢谢,好像不行吧,没理解透

网友E:
你可以先把寄存器的值赋给K4M0,再来判断M0~M15中的那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先把寄存器的值赋给K4M0,再来判断M0~M15中的那两位
只要16位中任意两个为1,就检测出来,用最原始的写法当然可以比较繁琐,只是想有没有最简单方法

网友F:
简单点,PLC需要更新版本。
工控人加油
huiyang

网友G:
三菱有这样指令。

网友C:
有SUM指令

网友H:
我帮你一下,可能不是最简单的。

D0为16位寄存器
mov d0 k4y100
v0为变址寄存器

具体怎么操作看你的实际情况。
  • 下载积分:+2(行人匆匆) 感谢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帮你一下,可能不是最简单的。

D0为16位寄存器
mov d0 k4y100
v0为变址寄存器

谢谢,思路很好

网友I:
松下有一指令 BCU (DBCU) 判断16(32)位数据中ON的位数,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功能。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J:
引用楼主行人匆匆于2017-04-28 09:18发表的 论坛朋友能帮下吗 :
我在编程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需要判断一个16位寄存器里面m位,是否有两个1,想了下不好怎么实现,看看论坛朋友有没有好方法简单点的谢谢!

有两个1就大于等于3   比较就行了

只有两个1就麻烦了点

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

网友K(2017-08-24):
位寻址啊
多多关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有SUM指令

这个可以

网友M:
FUNCTION FC1200 : VOID
VAR_TEMP
    I,A:INT;

END_VAR
VAR_INPUT
    ByteN:INT;
END_VAR
VAR_OUTPUT
    B:BOOL;
END_VAR;
I:=0;
A:=0;
FOR I:=0 TO 15 DO
    IF MX[ByteN,I]THEN
        A:=A+1;
   END_IF;
END_FOR;
IF a>=2 THEN
    B:=true;
else
  B:=false;
    END_IF;

END_FUNCTION

网友N:
三菱可以直接使用SUM指令啊!或者你自己写一个8位的求和子程序,将1的个数输出来!16位的的寄存器调用两次子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