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各种规格截流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7-04-28):
想知道铜排各种规格截流量如何计算的,网上只能查到15*3的截流量大概在180A左右
那2*6,2*8,2*10,2*15象这样的规格就查不到了,
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A:
算电流,主要看铜的横截面,书上有公式。

网友B:
按截面计算,其实每一家都会略有不同(取决电解铜的纯度,加工工艺)
下载积分:+1(gkfree)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可以参考这个推导一下。
下载积分:+1(gkfree) 真诚感谢!
不断向前

网友D:
3楼大赞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