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量的尺寸怎么和现实的尺寸一样

楼主(2017-04-28):
用个编码器和异步电动机同轴,电动机转长度100厘米和现实尺量100厘米一样长,怎么编写这个程序用三菱PLC,求各位帮忙编程下,万分感谢

网友A(2017-06-01):
这个要知道编码的分辨率,然后根据电机转速来计算一下,把这公式代入
学者

网友B:
其实不是说算出来多么的准,而是测量算出来的。脉冲当量,也就是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值,比如你让皮带走,编码器10000个脉冲信号时候停下来,测一下实际走的距离,实际距离/脉冲数就得到脉冲当量。当然实际还要考虑停车提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