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求助

楼主(2017-04-28):
各位大虾:
我有一台FX1N-14MR的PLC,挂了一台FX0N-3A的模块来采集模拟量数据,采集对象是压力传感器,4---20mA输出的。接线方式如下图,但是数据怎么都采集不到,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應該還要 [SET Y?]

网友B:
线没有接对
那线是怎么接啊。能详细教我下吗
QQ:611369538

网友C:
不用接24v吧

网友D:
那个称重模块不会是只有2根线吧,我想象中应该起码3根线以上,24V正负电源接入,输出是信号线和24V的负极或者正极,然后这个信号线和GND接到AD上,不可能把24电源串在传感器和AD。

网友E:
接线没错,程序写的有问题,3A这个模块的2个模拟量输入,采集的时候要错开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