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8):
CJ1M有输入,没有输出,输出灯不亮,程序编译没有错误,监视有输出,实际输出模块没有输出

网友A:
PLC接线有问题了。
接线也检查了没有错误。是不是PLC设置不对。内存查看时输出100.00--100.15都变成1了,可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B:
把程式发上来看看
程序是最简单的起保停,监视程序有输出,但实际没有输出。

网友C:
输出地址有错误吗
输出是100.00-100.15,没有任何输出,监视程序有输出,内存查看100.00--100.15也都变为1了,实际OD231没有任何输出。

网友C:
CQM1系列输出是100.00开始,CJM1系列要看IO表。

网友A:
如果是内置I/O区输出是296000-296009,296100-296105不知你的是cpu多少。有的没有内置I/O区。

网友D:
请查看左边栏的IO表再定实际IO,不是你想像的100.00

网友E(2017-11-28):
24V的正負接線要搞清楚

网友F(2018-03-15):
输出模块检查下是不是没和前面模块插好

网友G:
10输入位: CIO 296000~ CIO 2960096输出位: CIO 296100~ CIO 296105
内置I/O位分配给CPU单元的内置输入和输出 (仅CJ1M-CPU22/23 )。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