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一个气罐我充气到200kpa后,停止充气,然后调节一个漏气阀门让他缓慢漏气。
取3个点,180到160,计算它的漏气速率kps/s.160到140,计算它的漏气速率kps/s
140到120 计算它的漏气速率kps/s
请问三菱FX-PLC 可以做到吗,若能做到又该如何编程,
请大神指点
有程序案例指点更好,只要是三菱的就可以谢谢,目前三菱的熟悉一些。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給你方向,參考一下

壓力值: D0

M8013
--|^|--[<  D0  K180 ]-[>  D0 K160]--------[INC  D10]

M8013
--|^|--[<  D0  K160 ]-[>  D0 K140]--------[INC  D12]

M8013
--|^|--[<  D0  K140 ]-[>  D0 K120]--------[INC  D14]

M8000
--||----[>  D10  K1]------------------------------[DIV  K20  D10  D20]    180~160
     |--[>  D12  K1]------------------------------[DIV  K20  D12  D22]    160~140
     |--[>  D14  K1]------------------------------[DIV  K20  D14  D24]    140~120

若要精準,則用實數計算

楼主:
谢谢二楼大神,我试试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