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MCGS通态的触摸屏软件,做报警时怎么显示多条报警

楼主(2017-04-29):
标题不对
我的意思时,报警滚动条,和报警显示,都有一个选择 显示报警对象,可是我有很多报警,选择某个对象后,其他的报警能不能显示了

网友A:
把要报警的数据都建到一个组里,然后做个报警显示的组件,添加这个组名,所有报警都在这里显示

网友B:
显示报警对象在不关联任何变量的情况下是对所有报警进行显示

网友C:
2楼正解。显示报警对象在不关联任何变量的情况下是对所有报警进行显示,用报警浏览构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