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通讯FX3U-485-BD与LN965E称重配料器怎么通讯

楼主(2017-04-29):
三菱PLC与称重控制器 485连接 怎么调试通讯啊?
现在只要能写入数值,读取当前数值就行
有应用实例可以参考吗?
请指教非常感谢!
plc FX3U-80M
称重控制器 LN965E
通讯模块 FX3U-485-BD
描述:说明书
描述:说明书
LN965E型配料控制器 MODBUS RTU 通讯协议.doc

网友A:
应该用FX3U-485-MB-ADP模块,设置好通讯格式及站号即可。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