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9):
请教各位大佬能不能教教小弟台达DOP触摸屏的宏指令应用。
我是这样做的个功能,在报警设置中,通过某一条报警产生后(例如M10==1),那么自动弹出一个警报子画面A。当这个子画面A弹出后,子画面内有个复位的按钮(M30),我现在想的是当我点击按钮后,此时子画面自动消失。按我的理解是M10==1是自动弹出子画面A,当子画面A内的按钮M30激活等于1后,M10也变成0复位此时报警子画面应会消失,但实际没有消失。那么我现在的想法是应用按钮中的运行后宏或ON宏,写一条指令CLOSESUBSCREEN。也就是说当子画面A正确弹出后,我点击画面中的“复位”按钮后,该子画面A自动消失。但研究了半天不懂这个宏,不晓得怎么样去写,求大佬教教小弟,不盛感激!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其实可以不这样做,不论用宏指令还是PLC指令,想换画面还有种方法,直接更改画面编号寄存器即可。
我先不想用变量控制画面,能不能就教教我应用宏指令,怎么关闭子画面啊。

网友A:
不论用什么方法,其结果都是改变了画面寄存器编号的值,宏指令也一样。想要用宏指令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按钮写一个ON宏或运行后宏都可以。

网友B:
我一般用换画面按钮加一个赋值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论用什么方法,其结果都是改变了画面寄存器编号的值,宏指令也一样。想要用宏指令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按钮写一个ON宏或运行后宏都可以。
说的好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