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力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29):
有什么好东西能实时监测电动起子上螺丝过程中的扭力。或者有什么好东西能上螺丝还能 把实时扭力传给PLC的?以前用过这方面的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有一套,韩国产。
带力矩监控,可以由电脑或者PLC控制。
在哪里买的?能不能发个链接看看!!!网上有卖的吗?

网友B:
看你对扭力控制的要求了。还要看组装速度。实际上监控扭力的意义是什么?见过是螺丝组装,打完之后,再发给电脑的。没有用扭力实时监控。打螺丝过程大约 3秒钟。先高速,再低速扭紧,最后再扭三次确认。控制器连接软件可以监控扭力曲线。
我也是螺丝组装的,一个产品上组装4个螺丝,同时进行!扭力合格不合格的都分选出来,一个产品大概5秒左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