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 用MODBUS RUT 通信控制变频器的程序

楼主(2017-04-29):
求各位路过的大哥 有没有 用MODBUS RUT 通信控制变频器的程序!!!!

网友A:
你可以看下我的贴
静水深流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
如果是国产的 可以直接用MODBUS 指令 但是一个厂家一个指令,不一定都是MODBUS 有很多用rd3a 或者RS

楼主:
国产的PLC 变频器是IG5 变频器可以用自己专用通信格式 和MODBUS RUT 通信

网友C:
用西门子库吧,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