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欧姆龙触摸屏不开机

楼主(2017-04-30):
描述:开机报错
欧姆龙触摸屏NS10系列,开机报错误,附图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严重错误,这个报警提示要返厂维修了

楼主:
不返厂没法弄?

网友B:
买个新的吧

网友C:
修别把程序修丢了哈,注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程序没法上载。

网友D:
建议返厂 这种错误我们应该是无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