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30):
论坛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过这类似设备编程,求一个编程样例或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A:
高速计数并用区域比较。

楼主:
谢谢1楼朋友,怎样进行区域比较,高速计数器不知道什么时候清零

网友B: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两上光电开关一个确定有没有工件 一个确定转盘旋转, 要求工件的距离不能有太大的误差 然后用位左移指令
sfltp  m100 m0 k18 k1
m8 out y0 4号枪
m11 out y1 3
m14 out y2 2
m17 out y3 1号枪
当工件传感器 感应到没有工件时 要马上复位m100 一个工件位,让这个工件位为0 下一个工件为有为1 到了M8 时,
如果为0就不接通 如果为1接通
关于编码器是为了确定速度的,怎么应用就不明白了

或者这样编码器每转多少角度 来代替转盘旋转, 用角度来左移,这样就可以做到了 光电开关确认有没有工件,编码器来确定当前转盘的角度,每转多少角度为一个工件位,
就是编码器角度来代替光电开关,来位左移,这样工件的位置就可以记录下来了

网友A:
三菱高速计数器不是有硬件复位吗?软件复位也行。转一圈复位一次。编码器数值等于多少时加上控制条件使喷头1工作。其它都一样。多个位置要工作就并联条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两上光电开关一个确定有没有工件 一个确定转盘旋转, 要求工件的距离不能有太大的误差 然后用位左移指令
sfltp  m100 m0 k18 k1
m8 out y0 4号枪
m11 out y1 3

谢谢这位朋友,编码器是用来计算行走距离,距离是指从光电开关开始为0位计算,1#、2#、3#、4#枪分别单独设定一个距离,到这个指定距离喷枪动作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高速计数器不是有硬件复位吗?软件复位也行。转一圈复位一次。编码器数值等于多少时加上控制条件使喷头1工作。其它都一样。多个位置要工作就并联条件就行了。

谢谢这位朋友, 复位高速计数器我明白,我觉得难点是高速计数器复位后,后面的工件已经走了的距离脉冲数就会清零,这里我想可以在清零前先累积到另一个寄存器上,但如果转盘上工件数量比较多,可能就不好解决了

是不是有什么高级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说明:光电开关为0位,1#工件设定距离范围是D100 -D102,2#工件设定距离范围是D104 -D106,3#工件设定距离范围是D108 -D110,4#工件设定距离范围是D112 -D114

网友C:
我看没有那么复杂!
高速计数,计数值大于一个工位数后移位一次标志位,同时计数器减去工位数,工位数值为一个工位对应编码器脉冲数,再检查每个工位是否有瓶做相应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没有那么复杂!
高速计数,计数值大于一个工位数后移位一次标志位,同时计数器减去工位数,工位数值为一个工位对应编码器脉冲数,再检查每个工位是否有瓶做相应动作

谢谢这位朋友的方法,可以试试,这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前面已经走过的工位是否有瓶子呢?

网友D:
用編碼器既使再高速如C250之類還是有誤差
會導致入料不順~~除非你都能吸收掉那誤差
否則短暫停機率高~~要考慮用分割器則比較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转盘是不是等分的,如果是等分的可以用位移指令SFTR或SFTL,一个感应检测工位,一个检测有没有料,你可以看下手册。

网友F:
准备4个存储区对应4个喷枪,检测到工位有工件,就在现有位置基础上加上对应喷枪的起喷点和停喷点距离。
做一个循环,监测现有转盘位置是否到各个喷枪的起喷点和停喷点之内,是就喷,喷完清除相应存储区的数据。
在编码器清零点可以吧区域分为起喷点到终点,和0点到停喷点两个比较区域。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转盘是不是等分的,如果是等分的可以用位移指令SFTR或SFTL,一个感应检测工位,一个检测有没有料,你可以看下手册。

赞同,之前做过转盘式组装机就用移位配合角度

网友H:
用移位指令,比较方便

网友I:
为什么不每个工位装一个检测开关

网友J:
老铁,我看了好久才明白,控制逻辑好复杂啊,转盘上的每个工件在不同的位置都要喷胶,还不止一个,感觉中间很容易逻辑混乱或者数据混乱,加工类型太多,加工件数量也太多,程序逻辑想想都乱....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赞同,之前做过转盘式组装机就用移位配合角度

赞同,用移位检测有无料,角度控制位置喷涂

网友L(2017-08-24):
转盘时等分的话可以计算第一个工位到第二个工位需要发多少脉冲,当每个工位完成相关动作后走这个脉冲量,用光电开关控制是否动作
多多关照

网友M:
这就是没事找事系列
为什么不每个工位装一个检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