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30):
如图中的这么一个直流接触器,有时候主触点动作不牢靠(主触点也是通24V直流电),有什么办法可以对该接触器进行一个监测,保证线圈得电吸合的时候,主触点也牢靠的吸合,若是主触点吸合不牢靠,就会警报,除了PLC。

网友A:
如果要求这么高,不如用西门子这类牌子,装个计数器,达到寿命次数,就更换掉。
不知道监测电流或者触点温度可不可以?
我使用的次数预远没有达到寿命值。

网友B:
买牌子好一点,定时更换。
都是半年一换,依然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平時靠旁邊的NO提供訊號則可
要求高的話~追加AD則可
我就是想同时监测线圈得电,主触点也可靠的接触,接触不好立马给个警报信号。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主触点根据不同负载特性决定了使用寿命,靠带负载开关实验或经验值可预测适用寿命,实际最好的办法就如2、3楼所言

如果实际使用寿命只有1/3,排除接触器自身品质,可以肯定是你的配置不合理,看楼主所说是带直流负载,负载是电机吗?如果是电机,可在接触器上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
我已经换的很勤了,半年一换,触点寿命是10万次,但使用到的不到三分之一

网友E:
用缺相保护器,三个互感器任何一个检测不到电流就会报警。
主触点也是通DC24V,不是三相电源

网友F:
OUT 並接24V 繼電器

网友G:
买个继电器模块(用光耦隔离的,晶体管驱动的才几块钱),把输入端并联到你要监控的触点上,接触不良的时候就会有电压触发继电器模块,继电器模块随便你驱动啥类型的报警电器。非常简单

网友H:
串个电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I:
楼上的注意好方便简单,主触点正常光耦给PLC信号。

网友J:
用220V继电器转给控制器信号~
huiyang

网友K:
正常情况下不会坏,找到坏的原因才是要解决的问题。不然你检测到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会坏。

网友L:
输出端接三个24V继电器,接触器吸合继电器不通就报警。当然,不差钱的话电流继电器,用好的接触器。

网友M:
正常情况下不会坏,找到坏的原因才是要解决的问题。不然你检测到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会坏。
换品牌才是真。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一群人都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在这里乱说,这个接触器不适合低压用。220V的交流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24V直流。不管换多少都有这个问题,低压不能够产生电弧,所以有时会出现没有24V电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