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pt002文本上传程序

楼主(2017-04-30):
就图上的mpt002文本如何把文本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怎么设置,用什么编程线?我用一条cmp1a _plc编程线不能上传,软件用mpt6.0的

网友A:
有些文本屏只能下载,不支持上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文本屏只能下载,不支持上载
我看软件上都支持啊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数据线问题 自己做根数据线 定义问客服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C:
按F8+F1进入系统菜单,根据提示设置后方可上传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