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1):
输出是OD231接线没有错误,所有输出都没有。是不是PLC设置不对

网友A:
PLC有没有在运行状态
输入是ID231,输出是OD231,输出地址是以100.00开始的到100.15,PLC实在运行状态。

网友B:
查看IO表,确认输出地址,我的输出模块插在第二个插槽,地址是1,所以输出地址是1.00到1.15。
  • 下载积分:+2(来进有) 谢谢你的提示,问题解决 ..

网友B:
    地址看方括号里面的数字。
  • 下载积分:+2(来进有) 谢谢大侠的指点,是输出 ..

网友A:
    楼主,找到问题了没

网友C(2017-06-02):
    输出是1.00到1.15
  • 下载积分:+1(来进有)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解决 ..

楼主(2017-09-06):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78730] 查看IO表,确认输出地址,我的输出模块插在第二个插槽,地址是1,所以输出地址是1.00到1.15。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输出地址错了,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