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7-05-01):
拉杆式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和变送器,我想问最终值是直接读的还是需要计算的?

网友A:
拉杆式其实就是一个可调电阻

楼主:
它送出来的值是最终位移值吗?还是说需要“量程-当前位移值=实际位移值”?

网友B:
如果是PLC读取,作为模拟量(一般是4~20mA电流或0~10V电压),程序里做运算,如果是变频器读取,一般在参数里设置

网友C(2018-04-13):
先确定调整零位与满位,然后直接读。

网友D:
模拟量的:如果是PLC读取的,需要根据传感器量程和模拟量输入端口的量程进行计算;
通讯的:一般是读取的值乘传感器精度就是实际值。

网友C:
输出的只是电压差的量,需要换算成对应的位移量。具体操作任意选取两个点,确定输出电压差与位移量的比值。其余各点均呈同样的线性关系。

网友E:
直线位移传感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F:
有电阻式的,有脉冲式的,具体看情况。

网友G:
量程能确定的话就可以通过PLC直接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