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浮点数四舍五入问题

楼主(2017-05-01):
各位大侠,麻烦告知一下欧姆龙PLC浮点数四舍五入转整数是哪个指令?或者有什么办法实现这样的功能。
吾将非常感谢!
黑尺敬上

网友A:
FIX (浮點轉16進bin)
FIXL(浮點轉32進bin)

楼主:
你好,不行啊,FIX指令转换后直接把小数点后面的省掉,并没有四舍五入

网友B:
扩大10倍使用

网友C:
第一步乘以10
然后转换成整数
再除以10
余数与5比较
如果余数大于等于5就整数加1,否则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