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可以讨论一下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17-05-01):
各位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怎么来控制,是不是要用到转矩控制?

网友A:
停止伺服后力量就没有了,还不如使用气缸来的实惠呢!

网友A:
扭矩控制可行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C:
若是安川的控制器,直接设定转矩限定值OLxx14即可,达到此值时,有监视位on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