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SMART SR60与信捷TG765-XT通讯不了,请教

楼主(2017-05-01):
TG765-XT通过RS232/485转换器与SR60通讯.
屏设置如下
PLC设置如下
所使用的RS232/485转换器的接法如下
但反复通讯不上
请教问题在哪里?

楼主:
用TG765-MT是可以直接与SR60通讯的,因为MT支持485功能。
TG765-xT只支持232,可为什么用232转485就不行了呢?

楼主:
参数设置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