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发个言

楼主(2017-05-02):
三菱3U,PLC怎样用编码器控制何服电机正,反转,编码器行一圈,伺服电机也行一圈,用什么命令做,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程序,截图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把编码器线输出线接到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线,设置电子齿轮,连PLC都省了。

网友B:
这样做不到的吧

网友C: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用一号电机编码器控制二号电机?如果是的话就直接读驱动器的值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D:
要是我没理解错楼主的意思的话 应该就是用一个独立的编码器去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解决方案可以看1楼的啊,1楼说的对 编码器可以直接接线到伺服器再设置一下伺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