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已解决

网友A:
可以用232和电脑连接,电脑上没有485的端口,如果要看485的话得用到485转232的串口服务器。我就说说怎么用232和电脑连接看数据,首先得将232的线按下图的要求从触摸屏接3条线出来;5脚是GND,6脚是TXD,9是RXD,对应的,把线的另一端接到电脑后的串口(就电脑主机后的9针的那种端口)的对应的引脚上,电脑的是2脚是TXD,3脚是RXD,5脚是GND。接通就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看数据了(串口助手的参数得选择和触摸屏一样的波特率,校验,数据位那些的,然后勾选下16位显示打开串口即可)。
附件: 串口.rar (297 K) 下载次数:72
静水深流

网友B:
为1楼点赞!

网友A:
...我不是老师,大家互相学习,你接收不到数据的话,能不能拍一下接线的方式(就是看下你电脑后面的线怎么接的,然后还有威纶端口出来的线怎么接的)和截一下你怎么用串口助手的图片看一下。这个是实测可以的,如果线真的没接错的话,还接收不到数据的话,是不是你触摸屏本身就没有发出过数据来,如果是空的触摸屏,单单为了测试有没有通讯上的话,你可以接好线之后关断电源触摸屏的电源,威纶TK6070会在失电的时候发一大串数据的,好像是一大串00,如果接收的到表示232通讯正常
静水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大家互相学习,你接收不到数据的话,能不能拍一下接线的方式(就是看下你电脑后面的线怎么接的,然后还有威纶端口出来的线怎么接的)和截一下你怎么用串口助手的图片看一下。这个是实测可以的,如果线真的没接错的话,还接收不到数据的话,是不是你触摸屏本身就没有发出过数据来,如果是空的触摸屏,单单为了测试有没有通讯上的话,你可以接好线之后关断电源触摸屏的电源,威纶TK6070会在失电的时候发一大串数据的,好像是一大串00,如果接收的到表示232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