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电流大高速电流小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02):
三菱frd720s变频器控制sew减速电机,通讯控制,低速的电流值比高速的电流值大,而且电机噪音也比较大,该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A:
我曾设定到16HZ也没有什么噪音啊

楼主:
噪音现在解决了,PWM频率调高小了很多,还有个问题就是低速电流大高速电流小,之前用台达的是低速电流小高速电流大,

网友B:
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QQ:611369538

楼主:
电机铭牌的参数已经设置了,不知道还需要设什么参数

网友C:
电机换低转速,如果之前1400转,改960转或720转,这样就不用低速。

楼主:
设定10HZ的时候电流1.1A,设定50HZ的时候电流1.0A,给指令的时候并没有分低中高速指令,只是给个频率以及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