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釜搅拌机电动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7-05-02):
一个化工企业大概5顿料搅拌机如何选择电动机?
天宫-号

网友A:
转速-速度要求(减速机) 带负载能力-5T? 是否可调节速度-定速-多速度
维修电工

楼主:
转速要求750转,且防爆

网友B:
22KW低速电机,配减速机

网友C:
电机的选型主要跟搅拌的速度、叶轮直径的大小还有搅拌液的粘度有关,和吨位有关系但不是太大

楼主:
用变频器不知行不行?

楼主:
前面选用4极30KW电机变频器驱动电流有点大!

网友D:
防爆 那就用气动的
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