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最近看了别人编模拟量的程序,心中有一个小疑问,模拟量处理不是可以用FC105、FC106进行转换吗,可是他们都是自己写的CFC块,这样不嫌麻烦吗?就是简单的转换而已,又不用进行复杂的运算。

网友A:
个人编程习惯问题,自己编写可以放在子程序里进行多路调用,就好比模块化显示数据,调试也方便。。

网友B:
引用楼主初出陌路于2017-05-02 13:53发表的 s7-300模拟量处理问题 :
最近看了别人编模拟量的程序,心中有一个小疑问,模拟量处理不是可以用FC105、FC106进行转换吗,可是他们都是自己写的CFC块,这样不嫌麻烦吗?就是简单的转换而已,又不用进行复杂的运算。

只有符合线性变化的才可以用FC105,FC106处理,非线性的不能使用。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初出陌路) 真诚感谢!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