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2):
      CALL  FC   106
       IN0    :=DB2.DBD36
       IN1    :=1.000000e+002
       IN2    :=0.000000e+000
       IN3    :=FALSE
       RET_VAL:=DB2.DBW318
       OUT4   :=PQW290

      SET
      A     #IN3
      JC    M001
      L     0.000000e+000
      T     #TEMP5
      JU    M002
M001: L     -2.764800e+004
      T     #TEMP5
M002: NOP   0
      L     2.764800e+004
      T     #TEMP6
      L     #IN1
      L     #IN2
      -R
      T     #TEMP7
      L     #TEMP7
      L     0.000000e+000
      <R
      JCN   M003
      L     #IN0
      L     #IN1
      >=R
      JC    M004
      L     8
      T     #RET_VAL
      L     #TEMP5
      JU    M005
M004: NOP   0
      POP
      L     #IN2
      <=R
      JC    M006
      L     8
      T     #RET_VAL
      L     #TEMP6
      JU    M005
M006: NOP   0
      JU    M007
M003: L     #IN0
      L     #IN2
      >=R
      JC    M008
      L     8
      T     #RET_VAL
      L     #TEMP5
      JU    M005
M008: NOP   0
      POP
      L     #IN1
      <=R
      JC    M009
      L     8
      T     #RET_VAL
      L     #TEMP6
      JU    M005
M009: NOP   0
M007: NOP   0
      JU    M00a
M005: TRUNC
      T     #OUT4
      JU    M00b
M00a: L     #TEMP6
      L     #TEMP5
      -R
      T     #TEMP8
      L     #IN0
      L     #IN2
      -R
      L     #TEMP7
      /R
      L     #TEMP8
      *R
      L     #TEMP5
      +R
      TRUNC
      T     #OUT4
      L     0
      T     #RET_VAL
      SET
      JU    M00c
M00b: CLR
M00c: SAVE

网友A:
呵呵,这么多指令自己查查说明书吧

网友B:
为什么不转换为梯形图呢

网友C:
Call FC106 // 调用FC106系统功能,线性转换功能,IN 的管脚为实数上限和下限
下面模拟量处理功能吧,懒得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