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读取伺服电机的转矩

楼主(2017-05-02):
plc怎么读取伺服电机的转矩,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直接读取脉冲输出数量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楼主:
我要在屏上显示转矩,读脉冲输出量可以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取脉冲输出数量就可以了
我要在屏上显示转矩,读脉冲输出量可以转换吗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伺服再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式可以从驱动器的参数里读出来。(很多伺服和屏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C:
一般用RS485通讯即可,也可以直接用HMI的RS485通讯读出驱动器参数,有些需要解码。

网友D:
一般来说,驱动器都有扭矩输出的0-10V的模拟量的……

网友E:
两种方式:
1、转矩模拟量输出,PLC加AD转换。
2、通信(485\232等)读取当前的转矩值。
以上功能根据不同的伺服控制器方法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