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7MS4,QD77MS2的问题

楼主(2017-05-02):
有一台设备,进口的,从PLC中读出了程序,但是QD77MS4和QD77MS2中的配置没出来。我想研究研究,不是很懂,是不是QD77MS4和QD77MS2中还有运行程序?还是QD77MS4和QD77MS2只是一些参数的配置?

楼主:
系统图片

网友A:
使用GX Works2读取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智能功能模块”要勾上。
如果用GX DEVELOPER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B:
里面还是有一些设定的
QQ:611369538

楼主:
定位模块里面都是一些参数配置吧?没有什么程序吧?

网友B:
主要是和主机通讯的一些设置,程序都在主机里
QQ:611369538

楼主:
主程序,没加密,估计这部分机密了,主程序,我理解了很大一部分。这些参数配置难不难?根据实际好设置把?

网友C:
其实可以用三菱的 简单运动控制软件读取出来的啊 再把读取出来的程序另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