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和上位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02):
现在有一台s7200,采用的以太网模块进行数据采集,上位机软件中采用ip-iso-s7通讯,但是这个协议的地址说明看不懂,比如我想读取I O开关状态,M,V应该选择哪个,希望大神给我解读一下

楼主:
有那位大神指导的

网友A:
你什么意思都没有搞明白!
如果是上位机编程的话可以用OPC或prodave直接做就可以了,其中软件包中看说明资料就可以了,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