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三菱PLSV指令使用疑问

楼主(2017-05-02):
PLSV指令是不是没有脉冲数设定的?如果没有是怎样执行M8029标志位的?谢谢

网友A:
不看手册的么?

网友B:
看手册,按例子写程序,写进PLC跑起来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plsv 看质量说明

网友D:
这个指定是一直转的,你把条件断开它才会停。
所以M8029对它也无用了。
但你可以考虑使用M8340。
好处是可以运行中不停地变化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这几天反复查看手册和调试,设备已经达到技术要求,谢谢

网友E:
请问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