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这种电机调速方式是什么样的原理?

楼主(2017-05-02):
有同事在客户那里看到一种电机调速方式,询问我,我也看不明白,特向各位求助!!
电机据说是三相异步电机,盒子里进线和出线只为三相380V电源和三相电机线。
天宫-号

网友A:
看着像是私自改造的
有才
维修电工

网友B:
无极调速,原理是可控硅降压调速。

楼主:
三想可控硅吗,盒子里能装的下吗?

网友C:
固态调压器吧

网友D:
没见过,不知原理?

网友E:
请原谅我的无知,,感觉就是个电位器而已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F:
拆了看看内部电路!
海纳百川

网友G:
如果是微型电动机的话;可能微型可控硅调速;毕竟功率小;如果是几kw以上的话;这么小的体积好像不太可能‘’
真诚到永远

楼主:
电机是三相电机,能用一个电位器来调速吗?原理或者接线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H:
拍一张内部照片 发上来

网友I:
感觉是电位器控制变频器!

网友J:
大哥可能看到的应当只是部分;这种装置控制风量大小的模拟量取样,在电柜有变频器控制风机。这种装置在安美特的水平线风干段用的较多。

网友K:
估计就是简单的TWT类型的调整电机

网友L:
应该是控制变频器的电位器

网友M:
微型调速

楼主:
没有变频器,只有这一个控制盒,电源进线和电机线,都只有这一个盒子。拍照片的人不懂电气,只拍了一个外部照片,没有内部 照片,所以才向各位求助的。

网友N:
应该有变频器,是变频器的调速用的

海纳百川

网友G:
这个电动机应该在100w-1000w之间;否则不太可能;
真诚到永远

网友O:
电机是不是力矩电机?好像有一种力矩电机控制用的模块,只接电源、电机和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P:
圆织机上用过这个调速器,电位器是双联的,控制两个可控硅,一相是直通的。
圆织机上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它的接线图说一下吗?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