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水泵

楼主(2017-05-02):
现在有3个水泵,高中低三个水位,要求低水位停止,低水位到中间水位时,一个泵工作,另外两个泵为备用,几个小时一轮换,如A泵工作,BC泵备用,几个小时后B泵工作,AC泵备用,中水位到高水位时,两个泵工作,另外一个泵为备用泵,要求也是几个小时一轮换,如AB泵工作,几个小时后BC泵工作,A泵停止,如此循环,超过高水位三个泵一起工作。另如果一个泵出现故障要求立即启动备用泵,新手不知道怎么编程

网友A:
写了一个,还没验证,可以试试
下载积分:+2(大番茄) 厉害!

网友B:
请问 楼主 你这个水泵有外围开光量作为水位设定吗?或者根据实际情况排水量是多少,比如5.5和7.5泵排水量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