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开关可以替换货梯的光电开关

楼主(2017-05-03):
什么开关可以替换货梯的光电开关,或者采用什么方式可以阻止阳光对光电开关的影响,阳光太强,梯门老关不上!
天宫-号

网友A:
查下原因应该不是阳光的原因
是阳光的原因,用东西遮住阳光,避免阳光直射光电开关,梯门就可以正常关闭
维修电工

网友B:
电梯的门有一对光电感应,过一段时间用布擦光电感应器表面的灰尘,不是太阳照射原因,我也有之前故障。
是阳光的原因,用东西遮住阳光,避免阳光直射光电开关,梯门就可以正常关闭

网友C:
用好一点的光幕,或者直接改成安全触板

网友D:
想办法遮住光是最简单的办法,其他方法复杂了

网友E:
阳光?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应该有个简单方法,要是对射光电的话,你把接收器安装在太阳光照射的同方向,对射光电的光源安装在太阳光照射到的那一面,这样太阳光再大也对传感器的接受端无太大影响。

网友G:
用记号笔涂黑一点?、?

网友H:
改成触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