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2nc-232-adp 和 fx1n-232-bd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03):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
fx2nc-232-adp 和 fx1n-232-bd 有什么区别,与伺服驱动器通讯用哪个,该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FX2NC-232ADP 可用于FX2N,FX2NC的主机
FX1N-232-BD 只能用于FX1N,FX1S的主机
使用方式也有细小区别
相同点是它们都停产了,一般都用FX3SA,FX3GA,FX3U来代替了。
和伺服驱动通讯估计用它们不是很方便吧,一般都是发脉冲吧?或者有支持MODBUS的。还要做校验码。。
fx2nc-232-adp 和 fx1n-232-bd 有什么区别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