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2017-05-03):
PLC是FX3U 带了2台伺服
连着电脑调试的时候 发现动作老是出错 各种误动作
程序里 能预防出错的地方全都是做了互锁之类的保护
把数据线拔掉之后 连着人机 就完全没问题了 动作正常

网友A:
仔细查看程序的导通条件
看PLC是不是正品

网友B:
是你技术太LOW了
你的程序和PLC里的程序不是同一个程序,不信你比较一下试试

网友C:
这种情况跟联接电脑是没有关系,电脑只是修改和编程用,自己想一想。

网友D:
自己摸摸原因,拔线与否不影响的

网友E:
连接电脑的时候,特别同时又带有伺服的时候,干扰大一些。是有可能。
但具体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一下。

网友F:
应该是电源干扰问题,我出现过电脑不能正常工作,plc通讯故障,拔了电脑就OK了。后来plc和电脑都接地线就OK了,你可以实验一下。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楼上正解,我是plc和伺服接地解决问题的,一定要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