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3):
请问各位师傅  信捷XC1  24T  E如何接PNP的输入。
Lu

网友A:
信捷代写程序

网友B:
PNP要选用XC1-24PT-E的,24T的只能接入NPN信号

网友C:
中继转一下

网友D:
我一般像楼上说的一样,中继转一下

网友E:
中继转麻烦,费时

网友F:
把PLC输入极性改变一下

网友G:
用一堆电阻将信号取反

网友H:
二楼正解!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