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工控平板电脑当触摸屏用挺好的哎

楼主(2017-05-03):
你看,这么大尺寸,又便宜。
配置又高,
用画面用C++或者C#写。
有些通讯,没有现成软件,只能用C#写个通讯中转软件。
如果顺便把触摸屏程序也写好,节省了触摸屏的钱。

网友A:
呵呵,记得10年前俺还推荐朋友用过电子相册贴上触摸板做简单的触摸屏。要不然朋友还用那种绿色工业用屏幕贴电阻板给人家酒店做床头触摸屏。样品哪个LOW啊。恰好当年很兴电子相册,俺就推荐他用电子相册显示带酒店LOGO及广告美图式的面板,反正按钮位置都是固定的,而且酒店床头控制不需翻页及更换按钮位置和功能。一个相册能存好几百张PS上按钮名称的美图,朋友做好后那个酒店老板都觉得超预期(当时看单色样品时失望的差点取消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