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5-03):
我有一个梅特勒 托利多 IND331控制器与QJ71C24N RS232通讯
-X23——【movp k1 d100】
-x23——【fmovp k0 d102 k2】
-x23——【movp k18 d103】
用[G.IPUT U2 D100 D110 M100]读出的重量数据出现了问题。
数据占5个字符,刚开始重量数据在D110-D112,再读的时候却在D112-D114,再后面还是这样往后推两个字地址
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人生如戏

楼主:
求各位大侠指点
人生如戏

网友A:
PLC 程式全部清乾淨。含記憶體
再寫入一次。

网友B:
你用 变址 写了啊,不是,就应该是这样吗

楼主:
问题根源找到了~~~谢谢~~
人生如戏

网友C:
找个串口软件看看实际接收的报文,没问题的话,清一清缓冲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