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欧姆龙E5CSL-QTC输出如何接三菱FX-3G输入信号

楼主(2017-05-04):
e5csl输出12VDC 21mA如何作为三菱PLC的输入信号,中间需要接继电器吗?

网友A:
欧姆龙温控器有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两种,自己选型,晶体管输出加一个DC12V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温控器有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两种,自己选型,晶体管输出加一个DC12V继电器就可以。
我已经买好时晶体管的了,所以只能加继电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