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与电机

楼主(2017-05-04):
电机在变频器驱动下由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会改变什么?

网友A:
电机由变频器控制,不需要星转角起动,变频器起动时低电压到高电压运转,星转角起动就是降压,电机超过15KW以上才用星转角。

网友B:
会改变力矩
QQ:611369538

网友C:
转矩增加,电流增大,转速会有少量提高

网友D:
長時間運轉馬達會燒損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