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cclink的问题

楼主(2017-05-04):
之前工地上有个机内箱进水后来拆开后烘干,复原接线的时候把64cclink的电源线正反接反了,结果就是上电后plc 的error灯常亮,64cclink一直灯也不亮,之前发照片给我看,我以为是plc坏掉了,结果到了工地换上新的也没用。差点就当场懵逼了,后来查线发现线接反了,反过来以后正常运行。这里想问下,这个64cclink的是不是有这种保护机制还真是什么原因,之前没碰到过,结果飞过去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据我所知,从来就没有不分极性的CClink!发送和接收,必须得一一对应,不像电源用个全桥就变成“无极性”的了·!
就是电源接反了,然后整个CCLINK一个灯都不亮,然后影响了plcPLC的error等常亮,我是想是不是有这个设定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