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FX3U  PLC储存容量64000不够用了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模块什么的科技增加储存量。

网友A:
已经最大了。没办法了。 改程序或者换PLC

网友B:
加sd卡啊
程序64000不够写了,加储存卡怎么增加编程的步骤
QQ:611369538

楼主:
怎么加入?

网友C:
这个没有办法,低端的CPU不要要求太高。
如果程序超出不多的话建议修改优化程序,超出太多还是换CPU吧。
好吧,估计我的程序写下来得超出去很多。

网友D:
什么程序能写这么多啊,64k步,你多少个点啊,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由X,Y,Z三轴的控制台,加一个气缸带动探针,测试线路板电压值电压值,有FX2N-4AD模块转换,一板将近100需测试的电压值,我设计一个流程能测40板,记录版号把电压值都储存起来。打开复测开关根距版号自动识别不合格的电压值,自动去测试每版不合格的电压值,看调整后的电压值是否合格,不合格继续记录。其中数据在触摸屏上能够显示出来。大概就这个意思

网友E:
看楼主留言,也用不了六万多步啊。
看你用几步提取这4000个值了。

网友F:
你哪程式太大了,一般3万步够大了。
我感觉也够大,我想办法优化呢,之前没有复测才不到两万步,增加复测后需要把每一个值都记录到寄存器里面,用的时候再调用,增加太多步了,我这想办法优化呢!

网友G:
由X,Y,Z三轴的控制台,加一个气缸带动探针,测试线路板电压值电压值,有FX2N-4AD模块转换,一板将近100需测试的电压值,我设计一个流程能测40板,记录版号把电压值都储存起来。打开复测开关根距版号自动识别不合格的电压值,自动去测试每版不合格的电压值,看调整后的电压值是否合格,不合格继续记录。其中数据在触摸屏上能够显示出来。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个存储功能可以放到触摸屏上去做,这样你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程序。

网友H:
没有用到过,实在不行就换CPU啊。

网友B:
数值可以由触摸屏分担一部分,而且有的触摸屏是可以插sd卡的
QQ:611369538

网友D:
是数据寄存器D不够,程序你可以用变址,肯定是够了的。

网友I:
看起来平平无奇呀。多用高级指令加变址编程,至少削减一半。程序超30000步还是上q系列吧,何必这么折腾。
下载积分:+5(lin10663) 热心助人! 但變址還是會 ..

网友J:
估计他吧100个步骤全写出来了

网友K:
64K还不够用,这得多大工程

网友L(2017-08-21):
注释不要写进去

网友M:
你为啥不做到触摸屏 。太夸张了。

网友N(2017-10-10):
用标签功能呀········多好用的东西!!!
好好赚钱

网友O:
大神,,跪了,, 64000不够你用的,,,

网友P:
我19轴伺服加个相机加二个电缸才15800步
你个三轴都写到64000步还没写完??
你好牛!!?

网友Q:
刚入门表示完全不懂怎么做的

网友R:
数据尽量连续 用变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