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的振动频率可以不用控制器 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2017-05-04):
最近手里有个项目要一次性要用到24只直线振动送料器。
但是由于安装位置有限,不可能接24个控制器。
然后咨询了做振动器的公司,经过了解,竟然可以通过plc或者单片机来实现频率的控制。
这让我感到稀奇,好吧是我没见识。想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过此种控制的方法。
是靠的什么原理呢,我只是知道plc有个高速脉冲口
当然最后我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买了24多只控制频率的 电路板来实现控制。

网友A:
可以用通讯 MODBUS
也可以用PLC 控制 有PLC可以控制8个输出口 还有可以控制22个伺服电机的国产PLC

网友A:
不是用的脉冲 用的是开关量 来控制电磁铁的吸合
用的是开关量加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铁的吸合
如果频率超 过0.5秒,那就要用脉冲型的,脉冲型也要配合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铁
就是说电磁铁吸合的频率低,用继电器型的PLC 如果频率高就要用脉冲型的
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超过每秒100次 用10KHZ的就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