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多主站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7-05-04):
1台FBS-20MC+CM55E以太网模块 ,7台FBS-MA各配置485通讯板CM55, 5台上位机组态王通过以太网监控8台PLC,求好的方案

网友A:
没怎么理解你的,为什么上位机要5台组态软件?是不是有点多啊?
你可以考虑一台配以太网模块,然后用这台机器去轮询其他的7台机子。这样成本节省不少
每台PLC都有需要监控的,5台上位机的功能不一样, 我是配的一个以太网模块,其他都是485

网友B:
这个配置没问题,20CM与MA要用PORIT2高速通讯,不知道你7台MA离主机多远?
7台最远到主机大概3KM 5个上位机可以通过交换机同时监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