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各位大神,小弟学生,刚接触步进电机。现在手里的电机是东方五相,电机伸出来10根颜色不同的线,驱动器上只有五个端子,请问这十根线怎么接到这个五个端子上?求解

网友A:
可以在网上找说明书啊,说明书里有接线图。

楼主:
[upload=1] 只有这个,不理解十根线怎么接

楼主:
这个不理解,十根线怎么接没说

网友A:
这款步进没有用过,不过看你给的资料,也就2种接线方式,一种就是只接5根线,一种就是2根一组接5组,按照黑色框里的,我建议你只接5根线试下

网友B:
你买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索要商家提供安装图,谁都不是神仙。

网友C:
图上的意思应该是按黑色框内将二种颜色的并在一起接到一个端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79308] 这个不理解,十根线怎么接没说

额滴神啊, 说的那么清楚  10根线 按照黑色图框接线, 你们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滴神啊, 说的那么清楚  10根线 按照黑色图框接线, 你们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是两根线并在一起?我接了前面的五根线到端子上,后面的五根线并在一起了,电机动了,可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步进没有用过,不过看你给的资料,也就2种接线方式,一种就是只接5根线,一种就是2根一组接5组,按照黑色框里的,我建议你只接5根线试下

你好,我接了前面的五根线到对应的端子上,可是电机只朝着一个方向转。我改变了驱动器的脉冲接受方式:脉冲+方向和CW/CCW两种,这两种运动方向不一样,但都只能单方向运动,这个可以解释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两根线并在一起?我接了前面的五根线到端子上,后面的五根线并在一起了,电机动了,可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动。

看你的说明应该不是这样接线吧?我的理解是两两一个端子。

网友F:
电机十根线按颜色两两一个端子,成五根线,在对应接到驱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十根线按颜色两两一个端子,成五根线,在对应接到驱动上

两根对应颜色并在一起?

网友G:
他有標準控制器~~為捨不用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顺便把这几个日文翻译一下,ステッピング モータ : stepping motor,步进马达
コネクタ:connector 连接器  リード :引线       本:相当于根,
接法就是按照十条线的两条扭一起,接到控制器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