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PLC通讯的疑惑!

楼主(2017-05-04):
求大神指点一下:
列如上位机和PLC串口通讯时,上位机发送一次命令,PLC应答一次结束,还是发送时,让上位机不停的发送命令,一直等到PLC应达正确时,才结束!
大家做串口通讯时,是怎么做的?谢了!

网友A:
我做MCGS触摸屏的时候,我们的格式一般就是,我发一次他就要回,这样上位机显示速度会快。如果他不应达,我一次命令发到3次时就会提示通讯故障。一般来说,如果直到PLC回复的话,你的上位机的实时性就会很差。

网友B:
一直发送,不然指示灯为什么会闪能,表示一直在发送和接受。